单片机控制汽缸

楼主(2015-04-06):
求单片机控制双作用汽缸往返运动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子要求都没有,,,

就是通过控制换向阀来控制。。周期2秒,,还有通过控制节流阀控制其速度,,毕设很急用啊。。。

网友B:
我想知道这个速度怎么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这个速度怎么控制呢

就是通过控制节流阀来控制。。。但是具体的单片机编程不会啊

网友C:
单片机控制,要有芯片型号,继电器驱动,程序简单的,硬件先确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通过控制节流阀来控制。。。但是具体的单片机编程不会啊

我问的速度用什么检测,节流阀用什么控制,楼主啥专业。。。这么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问的速度用什么检测,节流阀用什么控制,楼主啥专业。。。这么水

楼主学渣一个。。刚开始做毕设。。没搞太明白。。才来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控制,要有芯片型号,继电器驱动,程序简单的,硬件先确定

就是一般的51单片机。。我主要不懂怎么通过控制节流阀来控制活塞速度,,,还有位置传感器具体是怎么控制汽缸行程的。。大神帮帮忙,,毕设急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节流阀一般是手动的哟,但是如果用电控比例阀的话,价格很高的,你确定可以申请到?
2,位置传感器只能 ...

。。。哦。节流阀是手动控制哦。。才知道!!是闭环的。。我就是不会怎么编程来控制换向阀和位置传感器

网友D:
程序简单,主要是你用什么硬件,什么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简单,主要是你用什么硬件,什么结构

51单片机,,还有用比例阀控制其速度。用直线位移传感器控制其幅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51单片机,,还有用比例阀控制其速度。用直线位移传感器控制其幅值。。。

还有用接近开关测他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