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轨道需要焊接, 正常情况会怎么变形

楼主(2015-04-06):
此图纸是一小车轨道需要焊接, 正常情况会怎么变形 ,类似拱 或者凹  。
想用反变形法焊接,目前无法判断预判焊接变形的方向和大小

网友:
焊接焊缝一般是收缩的。我一般会选择焊侧面。反正上面要铺扁钢的。

网友:
分成几段  焊完退火 加工 拼接

网友:
只有拼接部分焊接,侧面用压板固定

网友A:
可以参考铁轨

网友:
焊过类似结构,焊好后4米厂拱起400mm,然后一边人工时效,一边用千斤顶校平,校时在钢板上焊一门架千斤顶往下顶,一点一点的校,一次不要校得过多,以免出现硬弯,这是个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活,有耐心的话,可以校地很平整。

网友:
楼上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铁轨

铁轨不用焊

网友:
轨道一般不焊接,不知道是干什么用?尽量不要焊接,如必须焊,拿就提前固定好,不让其焊接后变形,在失效以后在把固定去掉。个人愚见,共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