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机器是什么个原理?

楼主(2015-04-06):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xMjI0MjIw.html

上面这种机器是什么个原理?

网友:
楼主网友好!
.
很多自动机械,其实质大都是模拟手工做业的再现。

视频: 全自动勾花网机,勾花网机,菱形网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xMjI0MjIw.html

视频: 手工编织 勾花网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yMzkxODU2.html?from=y1.2-1-176.3.3-1.1-1-1-2

.
1、将一根直铁丝弄弯------往复运动原理:如凸轮、曲柄连杆等。
2、将一根长直铁丝有规律的等距弄弯------在上述原理中加入匀进给机构原理:如丝杠、齿轮齿条等。
3、将两根已经加工成等距弯曲的长铁丝緾绕在一起,--------长滾轴旋转机构原理。
.
syw    150407   05:28

网友:
这个应该是利用弹簧旋转相扣的原理做的,转一圈扣一节

网友:
真心不懂,求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