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配陪同步带轮控制主轴,主轴还需要装编码器吗?

楼主(2015-04-06):
前几天和一个人聊天,问我以前做数控车床时主轴是怎么控制的,我说:

1.伺服主轴电机+同步带轮

2.变频主轴电机+编码器

然后他说这些早已经过时了,现在流行伺服主轴电机控制,但是主轴还要装编码器,说是可以形成闭环控制,想想也对,是不是现在高端的数控机床主轴,都这样做了呢?

求助各位大咖不吝赐教!

网友(2015-12-09):
引用 网友A:
主轴电机和伺服电机是不一样的
主轴电机的编码器不是反馈位置的,再加上通常有减速比
所以,要做刚性功丝 ...

螺旋元帅说的好!
说清这个问题,复杂得很呐:
1. 主轴电机的工作模式和伺服电机的工作模式是不一样的,主轴主要是控制转速,伺服主要是控制位置的;
2. 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两种模式也在逐渐融合...
3. 现在来看,只需要一个反馈元件就可以了(基于摩尔元件幅频分解与计算能力的提高)。
4. 由于是圆周角度反馈,且角度无需什么控制(角度控制的特例除外),讨论闭环不闭环的意义不太大。
综上,主轴装不装外部编码器,完全由设备控制模式(Cs控制、Cf控制、攻丝、定位)以及CNC本身性能决定的,和流行什么的没啥关系...

网友(点评):
天,版主很久不露面了啊。

网友(2015-09-30):
楼主数控车床吗?是因为数控车现在的皮带轮不采用同步轮,而是普通三角带,这样会出现打滑情况,所以加主轴编码器。不关于什么闭环控制,一个破编码器闭环啥。真正闭环是圆光栅

楼主(2015-04-08):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一类的主轴都是电主轴,数控车上的主轴要用电主轴的话,国内技术还欠点火候

这个好像已经不是什么难题了吧?嘿嘿

网友(点评):
国内有那家能做得好呢?

网友:
伺服电机本身就有编码器的

楼主:
这我知道啊,可那位大师(暂且这样称呼),坚持说现在流行的是主轴伺服电机+主轴内置编码器,他在行业干了一辈子,现在也70岁了,我找资料,网上也没有,所以发帖求助大家,毕竟人多见识广嘛

网友C:
不加编码器,只能算半闭环,加上就可以按全闭环控制了

网友:
有些机器用的是三角带,定位不准,所以就要加编码器,如果用同步轮的就不用了

网友B:
加工中心一类的主轴都是电主轴,数控车上的主轴要用电主轴的话,国内技术还欠点火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加编码器,只能算半闭环,加上就可以按全闭环控制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是加持刀具,一个是加持工件,力气相差很多呢

加持力的大小,貌似跟电主轴没有过大关系吧,嘿嘿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持力的大小,貌似跟电主轴没有过大关系吧,嘿嘿

那是肯定不一样的啦

网友:
电主轴+编码器,编码器是用来控制轴开始和停下的位置的作用,因为这样的电机一般都用做攻丝啥的,需要定位

网友(2015-10-18):
我公司, 日本森精机 NH系列卧式加工中心心,电主轴, 内部还嵌装简易编码器,如果这个编码器和电主轴不同步转,会造成主轴定位不准。

网友A:
主轴电机和伺服电机是不一样的
主轴电机的编码器不是反馈位置的,再加上通常有减速比
所以,要做刚性功丝啊和位置有关系的状况下需要有第二编码器。这个编码器通常也不是和主轴直连的。

网友:
具体看机床情况

网友:
如果是雕刻机的主轴就不用编码。能控制转速就行。

网友(2015-12-07):
交流伺服电机本来就是闭环控制啊!

网友(2016-01-16):
引用 网友A:
主轴电机和伺服电机是不一样的
主轴电机的编码器不是反馈位置的,再加上通常有减速比
所以,要做刚性功丝 ...

散人说的也很好,补充,主轴用变频或伺服,对于传动来讲基本没差别,如果要控制主轴起停位置,用伺服比较好,因为自带编码器可以半闭环,如果加上编码器或圆光栅,就组成了全闭环,调试的好,因为闭环,精度上差别不大,同力矩下,成本是变频加电机低于伺服,噪音和响应速度上讲,伺服优于变频加电机。空间上是伺服省空间,位置控制,接线和调试是伺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