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锁于释放结构!

楼主(2015-04-06):
小弟现在正在设计一套结构,客户要求只能有一个动力源(电机),电机带动其他机构动作后,在动作结束时需要机械锁死,电机断电;接收到命令后,电机开始动作,解锁,再复位。各位大侠有没有相关资料或者建议?

网友:
你不说得细一点,这个答案,得写一本书了吧。

网友:
控制不难,关键是你的机构设计

网友:
加电磁刹车和电磁力合如何

网友:
不要精度带刹车电机,要精度电磁离合器

网友:
搞个离合器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涡轮蜗杆可以锁

网友:
涡轮蜗杆减速箱有自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