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在一个proe三维装配图中,显示装配的两种状态

楼主(2015-04-07):
求教,怎么样在一个proe三维装配图中,显示装配的两种状态?
比如说,门和墙,开门的时候,门和墙是垂直的。我点一下之后就变成关门的状态,门和墙平行。
PS:不是修改约束条件;不是放入所有子零件后再一一隐藏;不是做成动画。
求大神告知,proe有什么命令么?

网友:
用PROE的“视图”里面的“视图分解”
说白了就是一个零件可以在组件里面分解N中状态,你用鼠标拖动后保存你要的两种状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