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缸体如何打中心孔

楼主(2015-04-07):
现公司维修液压油缸,要求采用盲孔修复,现在问题主要是缸底中心孔如何答、定位问题:
外缸体:缸口有架窝,需修复;缸底部位无架窝;缸底是老鳖盖型缸底;
目的:在缸底上打个中心孔,中心孔要求与缸筒内孔同轴0.05;

原先方案:采用做一套工装设备-机械撑紧装置撑紧缸筒内壁后打中心孔;   后因为公司没有加工能力,没时间,想买也没卖的,故放弃。

现在想问各位同仁,如何解决这个定位问题?

网友:
说这多还不如上图。孔深孔浅思路是不同的!

网友:
没图没真相

楼主:
图纸如下:

网友:
要是原活塞密封圈槽径向外圆与活塞杆连接孔的同心度好的话,在孔中装上两个深沟球轴承,再做一个主轴装入其中,主轴上一边固定中心钻,一边用软轴与手电钻连接...。利用密封圈均匀变形与油缸孔配合而得到同心度,其余的事现场把握。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好,很新颖,但如何控制进刀是个问题

网友(点评):
其实应该上镗床的,做好夹具的话又快又便宜

网友(点评):
我本来要写上:主轴与深沟球轴承孔按滑陪选择公差。

楼主:
现在方法已解决:四爪卡盘夹持缸底,顶尖顶缸口,车缸底端架口见圆见光,用壁厚测厚仪对架口测量,微调四爪卡盘即可。

为了找到找正的方法,做试验做了老多,不过幸运的是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