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做成这样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5-04-07):
弹簧做成这样有什么好处?如图,一根压缩弹簧在中部并紧,那么此弹簧同没有并紧的有什么区别,仅仅是为了改变弹簧的刚度吗?如果要改变弹簧刚度,我仅可以改变弹簧参数呀?(当然在安装结构允许的条件下)。这种弹簧的刚度怎么计算?相当于两个弹簧串联的刚度吗?k=k1*k2/(k1+k2)吗?谢谢大家!

网友:
串联弹簧

网友:
以前也问过别人这个问题,没有得到答案。坐等高手

网友:
可以增加弹簧的刚度。

网友:
发现我的zebra圆珠笔弹簧就是这样
按了几下看了看,弹簧的横向变形量比较小,这就是优点吧

网友A:
变刚度。随着弹簧的压缩,中间节距比较近的相互并拢,弹簧的有效圈数减小,刚度增加。一般车辆悬架弹簧都是变缠距的。尤其是摩托车上的比较明显。但是这种中间密绕的比较少见,因此另外一个猜想是改变弹簧的谐振频率,避免弹簧本身产生共振而疲劳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刚度。随着弹簧的压缩,中间节距比较近的相互并拢,弹簧的有效圈数减小,刚度增加。一般车辆悬架弹簧都是 ...

好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应该是防止弹簧在压缩的过程中失稳,相当于多了一个固定点;而且中间并紧可以减小工作圈数可以增大弹簧的刚度

网友(2015-09-21):
引用 网友A:
变刚度。随着弹簧的压缩,中间节距比较近的相互并拢,弹簧的有效圈数减小,刚度增加。一般车辆悬架弹簧都是 ...

这各弹簧没有办法改变弹簧的谐振频率,塔形弹簧可以做到这一点,变节距弹簧可以用在很多工作环境,随着节距的变化,其本身的刚度发生变化,这种弹簧在斯奈德公司的塑料外壳断路器中用,我在汽车悬架弹簧中,到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过。

网友:
高大上,学习了!~

网友B(2018-01-28):
同等尺寸的压缩弹簧,中间有并圈结果可以提高稳定性,另外一点好处是不易缠绕,有利于自动化装配。可以说一箭双雕。

网友(2018-04-29):
引用 网友B:
同等尺寸的压缩弹簧,中间有并圈结果可以提高稳定性,另外一点好处是不易缠绕,有利于自动化装配。可以说一 ...

这样的并不是太好做,这样是一般受力较大,中间没有中心轴固定。可以减少弹簧震动

网友:
这样的弹簧刚度减少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