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教,控制水位的装置

楼主(2015-04-07):
控制容器的进水量,容器大小为10升,求大神指教

网友:
去五金店好像有种叫浮球开关的东西

网友(点评):
如果空间太小,不方便装现成的东西,又没有压力什么的,直接在壁上钻个孔,做好循环,一了百了

网友:
浮球,,,触点式水位继电器,,,超声波,,,浮磁干簧管,,重量传感器,,压力继电器,,方法太多,自己选吧。

网友:
有数字式液位计,或机械式的,都可以,这些可以给你信号,便于控制,或者做个溢水口,水位到了自然留到别处

网友:
又是做毕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