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把矩形管完成一个圆环

楼主(2015-04-07):
如题
矩形管的规格是:80*40*4T

补充内容 (2015-4-7 15:12):
圆环的内径2300

网友A:
你不给出直径,谁知道能不能弯?
你要是说直径是160,我们说能弯,那不是搞笑了吗?要是直径十几米的,我们如果说不能弯,那又搞笑了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给出直径,谁知道能不能弯?
你要是说直径是160,我们说能弯,那不是搞笑了吗?要是直径十几米的,我们 ...

您说的是:该圆环的内径为2300mm,类似于图片中的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该圆环的内径为2300mm

如果弯的环的宽度是80的话,有点难。

网友:
看你用什么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弯的环的宽度是80的话,有点难。

如果宽度是40的高度是80的你们可以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宽度是40的高度是80的你们可以弯吗?

我们不做这个。但是4mm的壁厚,又是80的宽度,需要的力太大了。换成40的宽度会好一点,但最佳方案还是分成2个以上圆弧再焊接。

网友:
量大不大,可以热弯

网友:
需要大马力,大台面的滚弯机就可以了。

网友:
没问题,可以弯

网友(2015-05-24):
滚弯机可以弯出来的

网友:
你QQ多少?找你有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