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车车轮为何要有联动机构?

楼主(2015-04-07):
如题。在学《机械原理》时,PPT上有个机车的联动机构,
1。我搞不清楚火车车头的轮子为何一定要设置有联动机构?
2。联机机构是两个曲柄摇杆机构(平行四边形机构)?

网友:
单轮摩擦力不够,拖不动。

网友:
印象里是讲死点的时候讲到这个。联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轮子在死点那里卡死、、、

网友:
预防打滑

网友A:
为了使轮子能够顺利通过死点,联动可以将死点互相错开,保证正常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使轮子能够顺利通过死点,联动可以将死点互相错开,保证正常运转

预防死点?这是将其联动后才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不用平行四边形机构将这些轮子联接起来,根本不可能会出现“死点”。前面几位网友的回答我也不认可,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从机车动力系统来考虑车轮联动的原因。

网友:
印象里也是避免在死点的时候发生反转。就是在几条杆在一条直线上时候转向时不确定的。

网友B:
个人拙见:联动是为了保证转速一致,不然两下铁釚就磨坏了

网友:
为了将三个轮对全部变为驱动轮,从动轮的荷载对驱动轮就是拖累,动车和高铁为何跑得快?因为车厢的转向架不再是拖车,而是有了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防死点?这是将其联动后才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不用平行四边形机构将这些轮子联接起来,根本不可能会出现 ...

不连是肯定有死点的,不连就拖着那几个轮走了。连了起码多那几个动力轮

网友:
机械原理课件上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拙见:联动是为了保证转速一致,不然两下铁釚就磨坏了

这个有道理。若有懂机车原理的高手来讲,这个问题可能会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