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自由度计算同实际情况不符合

楼主(2015-04-07):
如图(图画的不好随意画的)。件1转动(手动控制)控制件2运动。那么计算此机构的自由度n如下:
共4个运动件,(件1,2及轮1,2).  3个转动副,2个滚轮接触高副,2个局部自由度。据此n=3x4-(2x3+2)-2=2.而事实上此机构有确定的运动,自由度为1.不知哪里错了?

网友A:
此机构有2个自由度。

网友B:
验算了一下,应该是3个。
运动件3,低副2,高副2,(右侧轮为局部,因此同杆2视为1件)。
所以是3*3-2*2-2=3。
包括,轮二的水平移动,杆二的水平移动和绕轮二的转动。(修正下,应该是轮二的转动,杆二的平移和绕轮二的转动

网友:
把两个滚轮取消了,变成销槽副;一个摆动杆,两个销槽。所以有两个自由度。
如果件一上的销槽在两端被压力定死了,变成一个自由度。

网友(点评):
左轮不能取消。自己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验算了一下,应该是3个。
运动件3,低副2,高副2,(右侧轮为局部,因此同杆2视为1件)。
所以是3*3-2*2- ...

轮2的水平移动和杆的水平移动时耦合的,所以只有一个自由度。

网友(点评):
不能算局部,因为存在相对转动。这个跟凸轮的那个情况不同。换句话说,凸轮的杆和那个小轮可以固定,这个不能。

网友B:
一觉醒来,实在是有些糊涂。哈哈。
这个题很有意思。清醒点了,重新画了画。
两个轮确实应该都是局部自由度,因此都简化成一体。于是运动件数为2,低副一个,高副两个,最后自由度为2。哈哈。

实际使用中存在的所谓确定运动,只是摩擦力作用和限位端共同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高副不高。

网友(点评):
有道理。燕山大学的黄真教授写了一本讲述空间机构自由度的书,列举了很多自由度公式的不适用的机构。我很少用自由度公式,都是用几何直觉来判断,判断不了才翻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觉醒来,实在是有些糊涂。哈哈。
这个题很有意思。清醒点了,重新画了画。
两个轮确实应该都是局部自由 ...

那么,当件1转过一个角度后如何确定滚轮1的位置呢?(只有确定了轮1的位置,我才能确定轮2的位置,继而确定件2的精确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机构有2个自由度。

那么,当件1转过一个角度后如何确定滚轮1的位置呢?(只有确定了轮1的位置,我才能确定轮2的位置,继而确定件2的精确位置)

楼主:
继续研究

网友:
这东西不就是一个四杆机构,只固定一点,肯定有2自由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