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削纹路判断

楼主(2015-04-07):
砂轮表面磨削圆柱体形成锥角,锥面的纹路方向该如何判断?是不是与圆柱体和砂轮的夹角有关?请高人指教,他们有什么关系?谢谢啦。

网友:
磨一个看看不就都知道了

网友:
有设备可以检测,应该是螺旋线,角度需要检测设备判定,方向可以将公交夹入车床或磨床,被磨削面挂砝码,往哪边跑就在哪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