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实习,请教前辈

楼主(2015-04-07):
小弟在数控车床这边实习,今天遇到两个问题,师傅说刀片磨损有点多换刀片,换好后为了保险起见,把车内孔的刀补减小了10丝,等一下车好内孔测量内孔根据情况再加刀补,一般情况下加个8丝,但是今天加了8死后内孔尺寸远远大了,大了近10丝,不知道什么情况,师傅说跟零件材料有关,零件材料为20CrMo,是这样吗?

网友:
你这种情况有好多因素 ,没有确切的办法,只有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了

网友:
材料有因素,磨损也是因素

网友:
从新对刀万无一失.....

网友:
既然都说是一般情况了!可能是老的刀具磨损过多引起的!
刀补先减小多一点,等实际车削以后再测量一下后再修改刀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