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杆预拉的问题

楼主(2015-04-07):
滚珠丝杠副施加适当的预拉力,从而保证丝杆的精度。问题是,丝杆长度都已经不是厂家生产的长度了,如何保证精度?

网友:
光栅尺;导程修正;

网友A:
那个预拉力能把丝杆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预拉力能把丝杆拉长?

在网上查了些资料,有的说“使其拉伸量接近丝杠的热变形量”,还有的说“预拉伸量略大于热膨胀量”这是不是说丝杆被拉伸了?

网友B:
丝杆长度和精度没有直接对应关系的,而且预拉是以预拉力作为参考的。不是测拉长了多少哦!你是担心太长下垂还是担心温升引起的温度变化。精度高的丝杆,导程可能比名义导程要小点,可以部分补偿温升带来的精度误差。

网友(点评):
空心丝杆加专用冷却液已经解决温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长度和精度没有直接对应关系的,而且预拉是以预拉力作为参考的。不是测拉长了多少哦!你是担心太长下垂 ...

丝杆因温升导致丝杆长度的改变,长度改变导程也会跟着改变,所以应该与精度有关系吧。我担心温升会使丝杆有个伸长量,加上预拉的伸长量,丝杆导程不是比预拉前精度更低吗?

网友(点评):
运行过程中的丝杆长度变化,下垂,都会对精度产生影响。你可以看一下精密丝杆的检验报告,实际导程比名义导程稍小点。

网友(点评):
看来,决对精密的东西,还是需要在衡温下才行

网友:
丝杆预拉,在一定温度单位内,随着温度变化,丝杆不会伸长,丝杆预拉力随着温度升高而降低……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预拉力消失了……

多数精密丝杆其实际的导程小于我们平时说的那个“导程”,其中就是把预拉等因素考虑进来了……可以这么理解:拉了之后的丝杆的导程,才是真正的导程,而预拉过的丝杆,在一定温度范围内,不存在热伸长,其精度也就是稳定的!

网友:
还没用过

网友C:
“滚珠丝杠工作时要发热,其热膨胀将使导程加大,影响定位精度,为补偿热膨胀,可将丝杠预拉伸,预拉伸量应略大于热膨胀量,发热后热膨胀量抵消了部分预拉伸量,使丝杠的拉应力下降,长度却没有变化。
需预拉伸的丝杠在制造时,应使其目标行程(在常温下螺纹部分的长度)等于公称行程(螺纹部分的理论长度等于公称导程乘以丝杠上螺纹圈数)减去预拉伸量。拉伸后恢复公称行程值,减去的量称为"行程补偿值"。根据预拉伸量和丝杠的尺寸,用拉伸公式可计算出预拉力的大小。”

网友(点评):
我个人理解,对于两端固定支撑安装的丝杆,预拉伸可以在丝杆内施加一个拉应力,以抵消因热而产生的内压应力。

网友:
这个。。这个。。这个。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楼主:
丝杆因温升导致丝杆长度的改变,长度改变导程也会跟着改变,所以应该与精度有关系吧。我担心温升会使丝杆 ...

谢谢,你回答的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长度和精度没有直接对应关系的,而且预拉是以预拉力作为参考的。不是测拉长了多少哦!你是担心太长下垂 ...

非常感谢,你说的是正解

网友:
预拉就是用于补偿温升带来的内应力,保持丝杠不受温升引起的精度误差

网友:
数控机床的进给系统要获得较高的传动刚度,除了加强滚珠丝杠螺母本身的刚度之外,滚珠丝杠正确的安装及其支承的结构刚度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网友(2017-06-16):
引用 网友C:
“滚珠丝杠工作时要发热,其热膨胀将使导程加大,影响定位精度,为补偿热膨胀,可将丝杠预拉伸,预拉伸量应 ...

看了这么多,这个才是正解,预拉伸的丝杆必须在图纸上标明预拉伸力以及预拉伸量,这样厂家制造时会减少实际导程。

网友(2017-09-04):
丝杆的预拉是说丝杆在随着加工的时间长短丝杆会热伸长,预拉就是要消除这个伸长的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滚珠丝杠工作时要发热,其热膨胀将使导程加大,影响定位精度,为补偿热膨胀,可将丝杠预拉伸,预拉伸量应 ...

一般看丝杆的固定方式,如果使用固定支撑的方式,就不需要预拉对吧,因为支撑的一端的轴承座没有把丝杆限制住,也就是说丝杆随着发热,那么它就自动延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滚珠丝杠工作时要发热,其热膨胀将使导程加大,影响定位精度,为补偿热膨胀,可将丝杠预拉伸,预拉伸量应 ...

对于固定支撑方式的丝杆安装不用预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滚珠丝杠工作时要发热,其热膨胀将使导程加大,影响定位精度,为补偿热膨胀,可将丝杠预拉伸,预拉伸量应 ...

有一种结构是固定支撑,这种结构还需要预拉吗?

网友(2017-10-26):
丝杆怎么预拉?一端锁紧,一端支撑的不需要吧?两端全部都是锁紧的需要吧?

网友(2019-09-17):
生产厂家出来的丝杠,标注10mm螺距。实际不会是10mm,会小一些.拉伸就像上边几位说的,会抵消一部分热伸长,还有下垂。总之,拉伸是必须的,让丝杆运行出来的数据更稳定,更接近与理论值。

网友(2021-06-09):
引用 网友B:
丝杆长度和精度没有直接对应关系的,而且预拉是以预拉力作为参考的。不是测拉长了多少哦!你是担心太长下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