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workbench分析齿轮接触分析结果与Hertz公式计算值相差很大

楼主(2015-04-07):
我在workbench软件分析一对直齿圆柱齿轮的接触应力,主动轮:Z1=45,M=4,从动轮:Z2=20,B=25mm。扭矩T=165000N.mm,网格划分的比较细致了,结果最大接触应力值295Mpa。而根据赫兹公式,F=T/d1=T/0.5M*Z1,将F代入赫兹公式,求得最大接触应力值为536MPa。为什么解析解和数值解相差这么大,跟法向刚度因子有关么?我分别试过法向刚度因子0.3, 1,3,6,结果都不理想。请哪位大侠帮我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你接触椭圆的曲率半径用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触椭圆的曲率半径用的多少?

R1=13.22mm,R2=31.24mm

网友(点评):
。。。怎么会这么小。你渐开线的基圆尺寸也没这么小吧。

网友B:
你的材料属性、接触单元设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R1=13.22mm,R2=31.24mm

这两个值是两个齿轮接触点处的曲率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材料属性、接触单元设置好了吗?

设置好了,弹性模量和泊松比都设置了

网友C:
楼主概念错误,首先
Ft=2T1∕d1
这个公式不是什么赫兹应力公式,这是名义圆周力Ft计算公式,而圆周力Ft是法向压力Fn的分解力
法向压力:齿轮啮合传动时,若忽略轮齿间的摩擦,则轮齿间存在着沿着法线方向的作用力,称为法向压力,用Fn表示,又称名义载荷。
作用在主动轮和从动轮上的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主动轮上的圆周力是阻力,其方向与它的回转方向相反;从动轮上的圆周力是驱动力,其方向与它的回转方向相同;两轮所受的径向力分别指向各自的轮心。齿面上的总法向力方向则为啮合点的法向方向,对于渐开线齿廓即为通过啮合点与基圆相切的啮合线方向。
齿轮传动工作过程中,相啮合的轮齿受到法向力Fn的作用,主要产生两种应力:齿面接触应力和齿根弯曲应力。
说到这,各位就明白了,楼主的概念错误是把齿轮受的外力,与齿轮轮齿内部产生的内应力混为一谈。
这是用solidworks simulation分析的,用了一般密度的网格划分的,274Mpa。只是从侧面验证,楼主的软件分析结果应该没什么错误,倒是楼主的计算出了差池。
@zerowing  @2266998

网友(点评):
他是用这个公式计算的单齿承载力,然后用那个力套的接触应力公式计算的。大概合适了下,如果按照两圆柱对滚计算接触强度,他的计算值没问题,但问题是貌似不该套这个公式。

网友(点评):
另外,即便考虑压力角影响,也没有100%的偏差量。最近没时间,忙过去了画椭圆求解一次看看再。个人认为是接触应力计算的选择模型有问题。

网友(点评):
PS, 大侠,从你图上看貌似是复合应力值。你转换成接触强度看看。

网友(点评):
齿轮计算,非常复杂,要懂原理,懂曲率怎么形成的,如何‘压扁’,如何变形,不懂这些,纯粹按计算机,没法解释这个事情,

网友(点评):
要是换成接触应力,就是243MPa,当然网格比较粗糙,材料按45分析的,因为楼主没给出材料。楼主的分析结果与计算结果相差近两倍,我还以为他哪个公式多乘个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概念错误,首先Ft=2T1∕d1
这个公式不是什么赫兹应力公式,这是名义圆周力Ft计算公式,而圆周力Ft是法 ...

这位大哥,你没理解我的意思啊。你算出来的最大用力跟我用workbench计算出来的295MPa差不多,我知道 Ft=2T1∕d1 不是赫兹公式啊,这个公式我只是把主动轮的扭矩转换成齿间的法向压力Fn呀,然后我才把这个Fn代入赫兹公式计算的。我取的泊松比=0.277,弹性模量=2.11e11Pa,接触位置的综合曲率半径的倒数=0.10765mm。我通过赫兹公式算出来的最大接触应力=536MPa,两者差距很大,我才发帖请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概念错误,首先Ft=2T1∕d1
这个公式不是什么赫兹应力公式,这是名义圆周力Ft计算公式,而圆周力Ft是法 ...

还是谢谢你特意算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概念错误,首先Ft=2T1∕d1
这个公式不是什么赫兹应力公式,这是名义圆周力Ft计算公式,而圆周力Ft是法 ...

zerowing 大侠说的没错,hertz公式的理论模型就是两圆柱体滚子接触的,我算的也是单齿的啮合。我看过国内的很多篇关于齿轮接触的论文,他们中大多数最后都把ansys分析的结果和hert公式理论值进行比较,他们都算出两者的偏差几乎都在5%以内的。我的结果居然差了这么多,但是hertz公式其实并没有考虑摩擦和变化接触刚度,他们算出这么接近的值我反而有点怀疑……  然后我就不解了,就发帖请教大侠们了

网友(点评):
他们应该是逆向的,就是不断的改前处理条件,以便后处理结果接近理论值。

网友(点评):
你用那个模型是肯定不对的。圆柱滚接触根齿轮接触的赫兹圆是不同的。这个你必须知道。圆柱滚是等曲率,齿轮是变曲率。因此,齿轮最后的赫兹圆是偏椭圆,更有效的让接触应力变小。

网友(点评):
你看论文要明白因果,先要明白赫兹圆的产生机理。齿轮的齿面接触应力,要精确计算考虑的方面很多。赫兹只是一个方面。

网友A:
大侠,这么说吧。你就是简单校核一下的话,近似用滚子接触公式算也能说得过去。非要跟有限元做对比,就是小学生玩微积分了。

玩赫兹,你必须知道赫兹产生的原理是什么。弹性变形的传递一致。简单得说,两个平面接触,施加一个正压力。简单物理学上认为是均压,接触面上各处应力值一样,均匀变形。但实际上不是。原因就是弹性变形使得应力变形存在先后顺序,形成最后的分布不均。如果你能理解螺纹的单圈受力不均问题,就可以发散到这个上面理解。在这个接触上,才有了数学上的一个理论解释,即赫兹接触应力。

你要精确计算这个,就是8爷说的。你要知道曲率的来由和形成规律,要知道赫兹圆的形成规律,要知道这种短旋臂梁的受力变形规律。结合起来,才能谈什么精确计算。你必须知道,有限元本身也是一种精确计算法。应用的基本原理是没有差异的。区别只在于如何从基本到最后的结果。

另外,网格不是越细越好,那是误区。拉网格的基本原理你要明白。只有在边角或者小曲率处才需要更细的网格。一个大平板,性质是均匀的,你拉细了也只是浪费功夫。

就说这些。忙过这段,有时间了我会再来算算这个题。大侠如果有心研究这些。就先读读基础的东西。别上来就看那些凑字数的论文。很多都是糟粕。

网友(点评):
能提点反对意见吗?

网友(点评):
算了,说多了伤和气。

网友(点评):
本着技术讨论的态度。 1,关于齿轮接触问题,赫兹接触理论是否是最合适的理论? 2,关于齿根弯曲问题,短悬臂梁是否适用于齿轮计算? 3,有限元计算接触,网格是否应该如你所说?

网友(点评):
4,我个人觉得,不能拿个书上的公式来计算,就说是正确的。毕竟很多公式都是为了工程应用简化来的。用一个简化的公式去指导精确计算, 不怎么合适。

网友(点评):
简单回答下大侠的问题。1。接触问题,个人认为赫兹是弹性理论的推论和延伸,是不是最合适不敢说,但应该是解决接触问题的办法。2。短悬臂梁不完全适用于齿轮,这句话也通用于螺纹牙。视为短悬臂只是一种近似方法

网友(点评):
有限元算接触,跟网格密度有关,但对于不同的模型,影响不同。比如我说的大平板,自动优化网格也不会划得很密。换句话说,网格大小取决于区域性质的单一性。单一性越好,网格越大。

网友(点评):
4,我好像没有说要套书上的公式吧。大侠应该对世界科技发展有一个认识。即理论科学和实验科学。所以说,你的话不能说错也不能说对。两者其实都是存在误差的,作用是相互辅助促进。公式是一种推导和总结,但理论不是

网友(点评):
有些理论还在验证阶段。有些理论已经是公认的公理。对于已经成为公理的,说白了,无论是有限元还是公式,都是在他的基础上发展来的。你应用他,不应该有问题。

网友(点评):
那随便你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zerowing 大侠说的没错,hertz公式的理论模型就是两圆柱体滚子接触的,我算的也是单齿的啮合。我看过国内 ...

齿面是变曲率这个我明白,我取了齿轮接触对其中一个位置分析的,得到接触点处两齿的曲率半径再代入赫兹公式计算的。

网友(点评):
哈哈,你这还是不明白,你取得那个曲率是没有意义的。当曲率不变的时候,你用的那个公式才是成立的。当你取值的曲率两侧曲率都不相同的时候,那最后的公式就截然不同。所以,你并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这么说吧。你就是简单校核一下的话,近似用滚子接触公式算也能说得过去。非要跟有限元做对比,就是小 ...

你才是大侠,感谢你的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齿面是变曲率这个我明白,我取了齿轮接触对其中一个位置分析的,得到接触点处两齿的曲率半径再代入赫兹公 ...

workbench里的接触分析是不是以赫兹公式为理论基础的?

网友(点评):
不是。有限元属于节点综合计算法。应用的是弹性理论,然后反映到节点上。你可以理解为两者使用的基本原理相同,但是赫兹属于推理理论。

网友D:
论坛里面什么意见都有,我建议楼主
1,看看ISO标准里面的计算方法,
2,复杂的计算就看Din的标准。
通过比较标准,再看看这方面计算的书籍,你就可以发现里面到底有什么区别。也可以发现我们平时为什么直接套赫兹公式计算。并不是每个人都了解。
当然计算公式大多时候是为了给工程人员使用,并不是为了计算多么精确。
私下交流下来,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专研精神的人,这很难得。希望你对比标准以后,再写写自己的心得。

网友(点评):
想说啥就说

网友(点评):
请尽管直言。只是不明白大侠为啥这么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面什么意见都有,我建议楼主
1,看看ISO标准里面的计算方法,
2,复杂的计算就看Din的标准。

谢谢大侠夸奖,我会去好好查看相关资料,深知自己理论方面很欠缺。多谢大侠不断指点

网友(2015-08-03):
我想知道结果怎样了

网友(2016-03-29):
引用 网友A:
大侠,这么说吧。你就是简单校核一下的话,近似用滚子接触公式算也能说得过去。非要跟有限元做对比,就是小 ...

你好,还在吗?我想请教您一个计算接触问题的理论计算的问题,就是鱼眼端子和PCB的接触计算

网友(2016-05-09):
楼主。我现在在做毕业设计,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呢?万分感谢!

网友(2023-03-29):
楼主后面怎么解决的?碰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