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装备设计教材计算转速问题

楼主(2015-04-07):
如图,不是太明白教材什么意思。通过齿数和计算转速可以判断应力大小和模数进而确定传动组所需模数?

楼主:
另外,由前所述那一段话也不是太明白

网友A:
机床主轴箱其实相当于一个复杂的减速器,楼主有没有算过减速器?

你设计减速器时,每一级齿轮的模数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主轴箱其实相当于一个复杂的减速器,楼主有没有算过减速器?

你设计减速器时,每一级齿轮的模数是怎 ...

分度圆直径等于模数乘以齿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度圆直径等于模数乘以齿数啊

兄弟,你说的是机械原理……d=z*m

机械设计的齿轮传动你看看吧,看完了机械设计,再随便做一个机械设计的课程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说的是机械原理……d=z*m

机械设计的齿轮传动你看看吧,看完了机械设计,再随便做一个机械设计 ...

可以说说吗?我做过课设不过都忘了

网友:
机械设计上的齿轮设计是根据工作机构需要的动力、传动比和齿跟弯曲强度算出的模数,大学很重要的一门课,机械设计

网友:
机械设计的教材齿轮设计中里有详细的说明,可以搜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