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图问题求助

楼主(2015-04-07):
图纸设计E放大处,槽底25处是环形槽底,还是平面槽底。

网友:
按标注来看是环形槽,但这个槽的标注不全,容易引起混淆,建议根据实际情况确认。

网友:
我的理解是如果是环形槽的话,应该标半径,而不是深度25,就不至于引起误解了。

网友(点评):
大侠接触的环形槽少啊

楼主:
哎,这个槽设计意图是平面槽,但我理解为环形槽了,我就不明白了,外圆是圆,已外圆为基准返25mm,怎么可能是平面槽底呢,郁闷死了。在我掌握的知识里,怎么可能呢,跟不上时代进步了。

网友(点评):
你自己看下2主图,这槽做成环形是什么情况?

网友:
加个3D插图,不就一清二楚了

网友:
明显是环槽

网友:
环槽啊  果断环槽

网友:
从这两张图上看,应该是环槽!如果是平面槽,至少应该在P向视图上有表示平面槽的相位关系的图示,或者在这两张图以外的其他视图上应该有表示,如果这两张图纸已经是全部,那就是图纸表达有问题。

网友:
刨面图不清楚 E放大槽的外边是圆边还是平面边 就是X轴你最大长度是标注的员还是平面

网友:
看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