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NC 用CF 卡读程序有时候会乱跑?

楼主(2015-04-07):
为什么CNC 用CF 卡读程序有时候会乱跑?在电脑上刀路还是好好的考到CF 卡里也检查过了没问题,上机做跑程序跑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乱跑了,扒下CF卡在电脑上一看刀路全乱了跟原来考进去的完全不一样。多半时候是正常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病毒 换512M一下的卡

网友:
CF卡容易坏

网友:
前几天一兄弟找我,行程不到一米的床子,余移动量居然还有54米多!!!还不报警,继续往负方向跑。。。。dnc在线传过来,丢了小数点,但不报警就不应该了,不能愉快的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病毒 换512M一下的卡

         那用传输线怎么样啊!要是电脑出现问题怎么办

网友B:
把波特率搞低  还有卡要品牌的 4年的CF卡 金士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波特率搞低  还有卡要品牌的 4年的CF卡 金士顿的

波特,是什么啊?怎么搞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特,是什么啊?怎么搞低啊

比特率

网友(2015-06-24):
可能是你的CF卡沒有格式化?
又或者參數有動到?

基本上CNC都是用日本三菱. 法那科. 德國西門子這些系統,
倘若真的覺得有疑問, 最好是請專業的售服人員來諮詢,
或是你可以請教我們~
若有需要請聯繫!

電話:+86-575-82138350-51
傳真:+86-57582138352

网友(2015-08-31):
卡  还是 要选用 品牌

网友(2015-11-24):
懂的可以献上

网友:
好锡好碰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