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半自动机的PLC突然间冒烟烧掉了

楼主(2015-04-08):
一台半自动机的PLC突然间冒烟烧掉了,然后我从另外一台机器上拆了一个PLC装上去还是会烧掉。是线路哪里短路了,还是另有原因?

谢谢。

网友A:
PLC都烧了,你再接PLC之前不先打下有无短路? 重点观察PLC烧蚀触点位置的线路,应该是有继电器端子粘住了。

网友B:
应该是机器的低压供电电路与高压供电电路发生严重短路造成。不排除PLC的输入点相关的按钮行程开关与输出点的相关连的电路发生相碰。

网友(点评):
正解,,,杨姐好久不见

网友(点评):
这一阵子在老家的网站上写文章。

网友(点评):
发个链接啊......你还是有不少粉丝的......

网友(点评):
搜到一首诗 呵呵 "赠诗无分谁人答,杨门有女颜如花。善解人意终生伴,梅花三放独自夸。"

网友(点评):
你把你的QQ告诉我,我一定发给你。

网友:
电源问题

网友:
PLC运行中冒烟这种确实比较少见!估计是PLC的输出没有通过中间继电器,然后接有大电流的负载,或是负载有短路。建议检查负载侧!

网友C:
要先找到根源,才能换新的PLC,你看看是哪里少了,是输入还是输出,还是PLC?PLC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测量下电压。

网友:
还是要先看一下PLC的输入输出电压

网友:
表示支持!!!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D:
肯定是哪里短路了啦,应该是输出那边有大的用电器回路短路

网友:
楼上说得都有道理呀!换新的PLC上去之前,应该多检查检查,不然上去又烧一个,就不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机器的低压供电电路与高压供电电路发生严重短路造成。不排除PLC的输入点相关的按钮行程开关与输出点的 ...

输入电源用的是24V的,然后师傅换了成了220V的好像就可以了。我Q是11253678,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都烧了,你再接PLC之前不先打下有无短路? 重点观察PLC烧蚀触点位置的线路,应该是有继电器端子粘住了。

或许这就是思不慎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先找到根源,才能换新的PLC,你看看是哪里少了,是输入还是输出,还是PLC?PLC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测量下 ...

想请问下PLC电源用直流24V和交流220v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点评):
功能没有区别,24V就是低压电属于安全电压,给他供电的开关电源,本身带有电磁滤波,可以降低干扰。 220V也是一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哪里短路了啦,应该是输出那边有大的用电器回路短路

总共五个电磁阀工作算不算大的用电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请问下PLC电源用直流24V和交流220v有什么区别吗?

然后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我师父要让我把PLC的输入电源从24V全部改成220V的?一直想不通,他也不告诉我。。。。。。。

网友E:
PLC改成220V的,輸入電源當然也要改,不然怎麼帶動繼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改成220V的,輸入電源當然也要改,不然怎麼帶動繼電器

那台机器上的PLC的电源电压是20V到240V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