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级难加工的圆筒,各位大神,怎么办?

楼主(2015-04-08):
我公司需要使用卷板机加工一些圆筒。圆筒长度约2700mm,直径600mm,壁厚为0.8~1.2mm之间。
加工后,还需要焊接,焊接强度应类似于木材强度,焊缝的两边母材径向偏差不超过0.05mm。
然后校圆,校圆完成时圆筒的圆跳动为0.2mm。
请问各位大神,你们是否知道哪家公司有能力加工?非常感谢。

网友:
要求好高

网友:
对于焊接工艺不懂的路过,话说米0.8-1.2的厚度,焊接不会穿吗??

网友:
壁厚0.8-1.2mm,,,直径600,,,,圆度公差0.2mm,,,这数据好高端啊,,变形也不止于此吧。

网友(点评):
属于无聊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材料

不锈钢,1.4571

楼主:
嗯,这个属于核电使用的,可能要求较高。所以各位大神看看是否有解决方案?主要是有无能提供类似产品的制造商?

网友:
然后校圆,校圆完成时圆筒的圆跳动为0.2mm,
你怎么检测?1.2mm刚性就是个问题,

楼主:
现在先考虑有没有合适的厂家生产,然后再考虑检测。

网友B:
我们厂常年加工套筒,直径也是600mm左右,壁厚20mm,像你的要求壁厚这么薄的,以前也都没做过。由于没法上图,具体的可以加我QQ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常年加工套筒,直径也是600mm左右,壁厚20mm,像你的要求壁厚这么薄的,以前也都没做过。由于没法上图 ...

你们公司有些什么设备呢?辊压机和焊接设备么?
关键是否有加工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公司有些什么设备呢?辊压机和焊接设备么?
关键是否有加工能力。

主要是机加工设备,深孔钻镗床,动态平衡检测仪,可加工贵公司的产品

网友:
做几个呀
可以开个低压模具的

网友:
有兴趣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