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独立原则,检具如何设计?

楼主(2015-04-08):
对于独立原则,检具如何设计?
定位销尺寸如何计算
检测销尺寸如何计算?

网友A:
去看看检具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检具设计手册

你有设计手册吗?能方便传一份吗?万分感激!
国标GB8069是针对有实体要求的检具尺寸分配,是控制被测的实效边界。
如果是独立原则,该怎么设计呢?
定位正锥带弹簧,检测销的边界如何计算呢?

网友B:
独立原则是形位公差与尺寸公差之间独立,互相没有公差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独立原则是形位公差与尺寸公差之间独立,互相没有公差补偿。

我是说检具如何设计,检具尺寸如何计算
独立原则的意义我晓得。谢谢你

网友C:
检具。我知道轴用的检具是卡规。孔用的是塞规。不论是孔用的还是轴用的。都有两个,通规和止规。孔与轴合不合格就用这些东西判断。你说的设计,应该就是尺寸怎么设计。你看看公差的书,里面有计算检具尺寸的方法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具。我知道轴用的检具是卡规。孔用的是塞规。不论是孔用的还是轴用的。都有两个,通规和止规。孔与轴合不 ...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
我是在问计数型检具,或者计量型检具,如果图纸要求独立原则,基准如何定位,定位基准的尺寸,检验销的尺寸如何计算?边界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