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螺纹应该怎么标注

楼主(2015-04-08):
大家进来看看这种螺纹应该怎么标注?
是普通标法 还是有其它标法?

网友:
标一个螺纹起始角。

网友(点评):
你标的准吗?加工的准吗??

网友:
这是手电筒哇。。。标个螺纹起始角这个办法不错,不过螺纹长度也得一样才行

网友:
嘿嘿,这不是手电筒么,C处换一种槽不就行了,何必弄那么麻烦

网友:
想这么对齐还不如用倒扣,标螺纹旋紧间隙有点大,安装的时候还得调力矩扳手吧?我觉得挺难保证对齐的。

楼主:
如果能强压或者倒扣就不用来这里求救了,老外一定要求要螺纹做的。所以才能问大家

网友A:
标螺纹起角是方法,不过你这里涉及4个螺纹,加工的时候不一定加工的好,还是加一张工艺控制卡片。
通过夹具控制A,C的批量螺纹加工。而B的螺纹可以配车来达到要求,配车调好之后即可批量加工

网友(点评):
你要看清人家问得啥。没人在问如何加工

网友(点评):
呵呵,你标车间无法保证那就不是你出图的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螺纹起角是方法,不过你这里涉及4个螺纹,加工的时候不一定加工的好,还是加一张工艺控制卡片。
通过夹具 ...

谢谢你!工艺方面都是这样,问题我想了解的是CAD图纸上应该怎么标注法?  难道就在M30*1 后面()用文字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螺纹起角是方法,不过你这里涉及4个螺纹,加工的时候不一定加工的好,还是加一张工艺控制卡片。
通过夹具 ...

CAD图纸是这样的

网友:
喔喔,来学习啦,东西本身不费劲,可一装配立刻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感谢楼主贴出此贴,这也给设计人员提了个性,在设计东西时一定要考虑好方方面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能强压或者倒扣就不用来这里求救了,老外一定要求要螺纹做的。所以才能问大家

中间加一个垫圈

网友:
这个东西好麻烦,以前做过类似的塑胶模具。模具中的螺纹抽芯做成可调的,每次打产品都要调好久好久,没一个模具工愿意碰那副模具。

网友B:
螺纹做好了,拧好了再标记加工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纹做好了,拧好了再标记加工槽

他那玩意是槽子肯定是先搞好了,再搞螺纹的!

网友:
标一个螺纹起始角

网友:
改图纸吧 这样做加工会费用增加不少

网友:
最后加工槽

网友:
标螺纹起始角,这个加工起来太没谱了吧~单纯从设计来说是个好方法,但是设计还得考虑加工工艺的呀!

网友:
B件两端找从一个螺纹起始点开始加工螺纹,两端螺纹都加工相同的螺纹圈数,最好两端都是整圈数到螺纹根部,那么加工螺纹时,工件转动角度相同,工件转动到设定角度数就停止转动、退刀,通过控制工件的转动角度,即可以保证两端螺纹的相对角度;同理,A、C两个件从相对应的同一位置作为螺纹起始点,应该也可以控制到吧!不过这样应该要放在加工中心做了。一个理论想法,不知道是否可行,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