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震动,这玩意怎么断的

楼主(2015-04-08):
一个小东西,长宽大概在26*33中间厚度在4mm左右,经过高频率震动(超声振动:15KHz),裂成两半了,不知道是这种结构有问题,还是由于热处理出现问题。

楼主:
这是自己用显微镜放大看到断面组织,倍数大约在400倍左右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自己用显微镜放大看到断面组织,倍数大约在400倍左右

材料的粉末合金钢:ASP23

楼主:
材料是粉末合金钢:ASP23

网友(点评):
制坯与压实过程有缺陷,粗看有分层,这是致命的,另外,烧结过程温度控制也有毛病,从图片看,温度控制不好,初始有高温现象,因为没法拿在手里看,只能看到这些,

网友(点评):
998大侠,材料加工后进行热处理不当会不会也是导致出现断裂的一个因素

网友(点评):
当然,热处理不当也会导致高脆性,因为没有实物,这些都不能空口说了,只能谈现象,最终要看金相检测结果,

网友(点评):
集齐7颗龙珠,呼唤大神啊。

网友(点评):
材料学习,热处理学习,

网友(点评):
看了下金相,发现有明显的分层,且局部有过烧的痕迹,因为是直接找供应商谈说要买个3D显微镜 然后顺便试了下看金相,所以没图,0.0!!!

网友(点评):
显微镜头上架数码,微距。哈哈

网友:
焊起来的?
断面整齐,你们设计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不是焊的,是一块整体,然后断开的

网友:
材料金相学。标记下,学习

网友A:
手机上回复不方便。先落了印。
1. 断面看是典型脆断。
2.大侠发的是断面放大图,不是金相。没有8爷的法眼,光看这个谈不了。大侠最好做个金相。镜面+腐蚀。

4081那个蓝线看着像晶间断裂

网友(点评):
是否是因为材料热处理不当,有内部缺陷?

网友(点评):
这几个图,看不出热处理的问题。没有金相没法说

网友(点评):
看来要去做个金相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上回复不方便。先落了印。
1. 断面看是典型脆断。
2.大侠发的是断面放大图,不是金相。没有8爷的法眼 ...

嗯,领导不重视,只是自己觉得应该是热处理出现问题,手头又没有什么设备进行检测,只能做个放大图,求助各位大侠了

网友:
@2266998
8爷说得初始高温是指过烧吗?断面图中的那些蓝色晶粒是氧化物?

网友(点评):
初始高温,容易导致‘分层’,这对强度影响大,氧化,有前期粉末就氧化了,这个没治,还有后期烧结过程导致的氧化,要区别对待,蓝色是氧化的特征,但看不太清楚,现在不能妄断,我看东西,看到实物才有把握

网友(点评):
8爷早。8爷是如何看初始高温的呢?有什么特征吗?@2266998

网友(点评):
高温是导致传热不均吗

网友(点评):
每一种粉末,根据材料金属成分,粒度,都有一个特定的传热曲线,超过那个曲线,外层就超温了,超温就会引起分层,分层以后,对后期烧结有影响,以后就影响疲劳强度,跟热处理不当加热有类似情况,但不相同

网友:
向998大侠学习,不知道何时能有那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涉及到超声震动,不光是材料问题.从振动的角度来说,设计才是第一位;材料不是首要的因素.同样材料的东西,有的 ...

大侠说的在理,但之前也用过相似的材料,寿命基本在可接受范围内(能使用至磨损失效),然而这次的,使用寿命都只在几分钟,都是断裂,两次加工之间的不同只是热处理不一样,所以寻思是不是材料热处理出现问题了

网友:
个人拙见:2种可能,一种是脆了,相当于用高频敲碎的,另一种可能是这个件和其他件之间有可活动的间隙,同样还是敲碎的,
补充一下:我们经常用到超声波,超声波说白了就是通过高频震动来完成热合或者分切工作的,一般的接触头都是淬火件,具体多少度硬度我不知道,反正成来没有裂过,但是2个头对成块,发出的噪音就受不了了,头磨损严重,

网友(点评):
之前也用过,一样的结构,但都没裂过,这次不知道是材料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振一个,碎一个,还有超声这玩意,真心吵啊。。。

网友C:
一胜百的粉末高速钢,热处理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胜百的粉末高速钢,热处理没做好

大侠能详细说说不?

网友:
共振了吧?或者有缺陷

网友:
神马事情。。。

网友:
有金相结果了没?大家都在等啊!~

网友:
会不会毛坯制作的问题

网友(点评):
998大侠也是这样说的,后面做了个金相,发现有分层,而且有过烧的痕迹

网友:
    材料不是很懂啊

网友:
应该是热处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