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两端 及中间腰型,加工费多少钱

楼主(2015-04-08):
铣两端和中间异型孔
加工费 人工费多少钱哦
6061吕的

忘记说明材料啦
不含材料

补充内容 (2015-4-9 11:09):
一般的数控铣床能做吗?? 还是cnc

补充内容 (2015-4-14 13:33):
【2015-04-14】普通铣床能洗出来吗? 铝型材

网友A:
什么材料的啊?

网友B:
估计铝的便宜点,普通碳钢我想150RMB吧,关键是您信息也不是很多

网友C:
关键还是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的啊?

6061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还是材料

6061吕的

忘记说明材料啦

网友(点评):
100以内可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铝的便宜点,普通碳钢我想150RMB吧,关键是您信息也不是很多

6061吕的

忘记说明材料啦

网友D:
这应该是个冷挤型材进行补充机加工,5元左右,当然,要看批量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个冷挤型材进行补充机加工,5元左右,当然,要看批量大小

恩 根据截面 型材挤压出来  切断后   铣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个冷挤型材进行补充机加工,5元左右,当然,要看批量大小

你5元可以搞定我就服了,

网友E:
看图纸一般铣床就能做,看量决定加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纸一般铣床就能做,看量决定加工方式

5000pcs++/月

楼主:
【2015-04-14】普通铣床能洗出来吗? 铝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做机械加工的是不是应该需要精密的测量工具呀?如数显卡尺、外径千分尺、百分表之类的

通常是检具
具体尺寸一般走cmm

网友:
开料的时候直接把100长度切到数不是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