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正反转电路,不知是否可行,大家帮忙给点建议

楼主(2015-04-08):
12V直流电机,空载电流0.7A,
描述:按下直键开关,电机正转时遇到限位开关1停止;此时开关如果按住不动,电机则停止不动;如若松开开关,电机即刻反转并遇到限位开关2并停止;按下键开关,重复上次动作.为防止开关短路烧毁电机,特在前增加两保险丝.
感觉此接法最经济,但不知此是否可靠?

直流电机正反转

直流电机正反转

网友:
为啥跟书本上的例子似的,不懂电的表示

网友:
你说的是这样吗,应该可以

网友:
个人喜欢加个总开关

网友:
保险装在前面吧?

网友:
保险应该在各自线路上

楼主:
前面的电源加总开关是必须的,我没画出来.
感谢楼上的各位帮忙出谋划策,我就是想懂行的朋友给出个yes or no 的答案,这样心里把握应大一点.
我又在百度文库中收索了一个跟我比较类似的案例,我想应该可以吧.呵呵....管它呢,先做了再说,错了再改.

网友A:
我认为可行,不过有一个小问题,抛出来,楼主思考一下

如果操作工两个按钮同时按下了,会发生什么?

我认为这是一个安全隐患,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可行,不过有一个小问题,抛出来,楼主思考一下

如果操作工两个按钮同时按下了,会发生什么?

图中的2件按钮,实际是一个连动开关,所以不会存在你所担心的.我原担心此连动开关出现短路故障,所以增加保险丝,以保护电机.
今天咨询一位专业搞电路的朋友,他说没问题,可行.呵呵..

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