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钣金问题

楼主(2015-04-08):
SOLIDWORKS钣金 如何能折这样的弯?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你这不是折成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你这不是折成了吗?

这不是用钣金画的 ,不知道用钣金怎么画

网友(点评):
你这个图个人感觉用边线法兰和斜接法兰就行

网友:
您贴图能更新一下,描述清楚吗,钣金通常需要开工艺槽

网友:
试试斜接法兰

网友:
感觉斜接法兰很可能是你需要的特征,虽然没看明白你要表达的

网友:
斜接法兰,按住ctrl选择矩形的一圈边,还能修改各种角度和法兰边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