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扭矩计算

楼主(2015-04-08):
丝杆扭矩是多少啊,选择多大的步进电机啊,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是要提升左边的电机吗

网友(点评):
提升左边的电机和镗铣动力头

网友:
M=F*P/2π,纯理论未必准确。

网友(点评):
还是按照丝杠厂家样本册上知道的选用方法去计算

网友(点评):
我手头上的样品上没有啊,能不能发我个,谢谢

网友(点评):
我发还不如你自己下载来的快呢

网友A:
忽略摩擦的话扭矩等于重力的力矩,估一下重心到丝杆距离乘以提升物体总重就得到了。实际选型选大点,1.5倍应该足够

网友(点评):
你这个弯矩跟电机扭矩有啥关系?

网友:
选型手册上一定有,建议查看,因为这个与每个厂家设计的丝杆是有区别的

网友(点评):
我这个没啊,发个过来,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忽略摩擦的话扭矩等于重力的力矩,估一下重心到丝杆距离乘以提升物体总重就得到了。实际选型选大点,1.5倍应 ...

说错了,该是这样有段时间没用电机了

网友:
设计手册上有

网友B:
这是我从米思米的网站上扣下来的

网友(点评):
头都看晕了,唉,能帮我计算下,在贴出来啊

网友:
自己找就行,要考虑加减速时间。

网友:
你选谁家的谁家有,但基本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从米思米的网站上扣下来的

能否把米思米网站上下的发我一份,我注册多次,没成功,谢谢。

网友(点评):
我也没注册成功,如果确须注册,论坛里有米思米专版。我是网页打印的,已上传

楼主:
能不能按照我这个参数,计算下

网友:
计算时别忘了丝杆螺母传动的效率。

网友(点评):
能不能按照我这个参数,计算下

网友:
你这有减速机么,安 6楼公式算的话,你这步进速度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