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自定义属性模板遇到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04-08):
问题1.学习邢启恩老师的《工程图实战精解》疑问,使用“零件自定义属性”模板对零件属性进行定义后,在文件“配置特定”中,自动添加属性名称为中文的名称,导致设置的工程图模板中标题栏无法链接至模板中添加的名称、代号属性,如图:

将标题栏中链接的英文改为中文应该可以,但是感觉自定义属性模板设置没有错误,出现这种问题有些困惑。求大神解答。

问题2:对教程中提供的“结构构件”属性模板进行编辑后,在零件调用模板,但模板中的“单重”处确不显示构件重量,切割清单中“重量”也许要自己选择,请问是怎么回事?
将切割清单中同类型的构件建立子焊件后,重量显示为0,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配置是配置的属性,零件是零件的属性。这个我也没太看明白你说的
对于焊件的问题。零件的模板中要插入个焊件特征,并编辑切割清单属性,添加自定义属性并赋值。以后焊件用这个模板。
直接用零件模板是不行的,必须用焊件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是配置的属性,零件是零件的属性。这个我也没太看明白你说的
对于焊件的问题。零件的模板中要插入个焊 ...

谢谢回复,我觉得焊件可以不建立单独的模板,切割清单中的每个切割清单项目单独添加自定义属性,处理工程图时也比较方便生成切割清单表。只是新建立的“子焊件”重量不会自动计算子焊件文件夹中几个焊件的重量,请问你对“属性编辑框中的数值/文字表达”的使用熟悉吗?望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觉得焊件可以不建立单独的模板,切割清单中的每个切割清单项目单独添加自定义属性,处理工程 ...

我理解 子焊件只是一个文件夹,并不是一个“焊件”所以它没有属性
子焊件下面的焊件是有属性的,你在表达式里选择重量可以出来。

或者说,似乎对于焊件清单没有“求和”这个功能,我觉得不如装配体中的零件明细表。这一点我也一直没弄清楚。
在工程图里,可以通过插入零件明细表,并使用“解散”这个功能实现焊件的明细表统计。

关于子焊件的属性,帮你呼叫下天花板大侠,望大侠不吝赐教。@寂静天花板

网友(点评):
“子焊件是一个文件夹”说到点上了,一语惊醒梦中人啊,呵呵。在学习你说的“解散”命令,坐等大侠回复。

网友(2019-08-03):
晕,我现在有了和你同样的问题,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9-09-04):
没有连接属性搞好。

网友(2020-07-13):
来看看,正在学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