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窄槽如何加工?

楼主(2015-04-08):
如图中零件,需要在内孔上均布加工40个窄槽,请问如何提高效率?(排除线切割)

网友:
激光?水割? 同求高手!

网友:
想不到,见识少,希望大侠出来,我顺带学习

网友:
可以考虑水射流切割或激光切割

网友A:
水刀和激光应该都可以

网友B:
这就是刀在上面划线吧,宽0.3长7。。。
想不出来是做什么。。。

网友C:
如果是金属的,0.3用线切割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金属的,0.3用线切割也可以的。

太慢,而且线切割割出来加工面是黑的,客户不乐意

网友(点评):
水刀可以吧,你咨询下,激光割出来的也是黑的,因为加热氧化了,或者加工的时候吹保护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刀在上面划线吧,宽0.3长7。。。
想不出来是做什么。。。

是切槽,宽小于0.3,深4.5,贯穿厚度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刀和激光应该都可以

水刀刀宽达不到这么窄吧?激光价格是否太高?

网友D:
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嘛用的

不知道,客户图纸,只要求符图就行

网友:
拉刀拉制

网友E:
试试同时多把刀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同时多把刀加工。

用什么床子?什么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刀刀宽达不到这么窄吧?激光价格是否太高?

基本把水刀的切缝用到了极限,至于激光切割成本,按正常价格报给客户并说明原因就行了,成本与零件设计结构的制造工艺性息息相关,客户应该有心理准备

网友F:
感觉像刻度盘,只是起到标记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像刻度盘,只是起到标记的作用

不是,标记只需划线就行,这个槽是通的

网友G:
线割割完洗一下,怎么会是黑黑的呢。其他加工方式不经济
上面说的什么拉刀,0.3啊,就算你不崩刀,能有多少效率?水刀也很难加工,而且还不好找加工点。激光割也行,割完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割割完洗一下,怎么会是黑黑的呢。其他加工方式不经济
上面说的什么拉刀,0.3啊,就算你不崩刀,能有多少 ...

线切割主要是太慢!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线切割主要是太慢!

不会慢,做个工装,一次摞十来个一起割

网友H:
整体硬质合金锯片 切口铣刀 钨钢锯片80* 0.3 0.4 0.5 0.6mm 等——某宝
想办法改一个角向磨头让他可以伸进孔里去

网友I:
这种要用雕刻机来做比较好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

网友J:
内孔外圆都没有公差吗?批量多少?不知道批量,怎么定谈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内孔外圆都没有公差吗?批量多少?不知道批量,怎么定谈工艺

有公差,没标,批量较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公差,没标,批量较大

可以先谈谈思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会慢,做个工装,一次摞十来个一起割

批量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要用雕刻机来做比较好

雕刻机有现成的90度主轴么?带刀能伸到内孔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整体硬质合金锯片 切口铣刀 钨钢锯片80* 0.3 0.4 0.5 0.6mm 等——某宝
想办法改一个角向磨头让他可以伸进 ...

有现成的可以改制的角向磨头推荐么?

网友K:
怎么看的象是钨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怎么看的象是钨环呀

呵呵,客户提供的,您认识?你们那有做的?能否透露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切槽,宽小于0.3,深4.5,贯穿厚度8.5

槽深4.5mm吗?
如果不穿透,真是很难。

网友:
有涨姿势哟。。。。

网友:
什么材质啊,请大神告诉一下,

网友L:
角度头加锯片刀可以加工,效率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L:
角度头加锯片刀可以加工,效率不低

关键是什么主轴能伸到内孔中去?

网友:
建议线切割。做个工装,只要机器高度够,一次摞个30-50个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客户提供的,您认识?你们那有做的?能否透露一下?

见过样品,要是有诚意做可以发图过来给你发几个样品

网友:
激光没问题,价格还可以,比线切割便宜,速度也快。如果外形尺寸无公差要求,可以激光直接切割成型

网友:
太窄了,不好加工

网友:
0.3的槽对吧,我这里有0.1和0.28的铣刀估计可以解决QQ
276802072

网友:
直接开模出来加工零件厚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