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高速度有效的堆铜焊

楼主(2015-04-08):
如图所示。左边的为10#钢管,开槽后,在槽内填充铜焊条,加工完以后如图右边所示。现在基本是靠人工用氧气、乙炔烧铜焊条加热填充(烧时加上铜焊粉),剥外圆,膛内孔后要求铜焊部位不得漏气,所以对人工有一定的要求,产量也不高,费用也很大。所以请大神指点,有没有更有效的方法堆铜焊,最好是能自动堆铜焊的,谢谢了。

网友:
这个东西焊料要一层层的堆上去,因为厚度太厚,话说为什么不用两个半圆黄铜件代替呢?直接加工两个黄铜件钎焊上去,会省钱省力的。

网友:
  1个旋转夹头,1个固定火焰架,1个摇摆送丝机。

网友:
这个不难;高频加热设备,石墨模圈,也可以用非金属材料耐高温材料做模。

网友(点评):
做了模具,中间焊料怎么放进去?

网友(点评):
从模子间隙熔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这是用什么加热的?焊条用的是什么规格的?如果每个产品都要放三抓里,那不也很慢?

网友A:
没有加热,焊丝堆的,放三抓里也不慢这个是机器人专机

网友:
这个我们做的就我知道的就两家了昆山一家,惠州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加热,焊丝堆的,放三抓里也不慢这个是机器人专机

用焊丝?铜焊丝吗?听说铜焊丝价格比铜焊条价格贵许多啊。

网友A:
是的,可以看下我发给你的消息

楼主(2015-12-05):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看下我发给你的消息

兄弟,有没有加工的视频啊

网友B:
有,你这是阀体吗?  要是阀体,工艺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有没有加工的视频啊

楼主(2016-02-24):
引用 网友C:

兄弟,加工视频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你这是阀体吗?  要是阀体,工艺不是这样的

请问加工工艺应该要如何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加工工艺应该要如何的啊?

Mig钎焊,青铜焊丝价格大概80左右

楼主(2017-08-12):
请问大神,这种堆铜焊能不能考虑用高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