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镜面不锈钢上生成图案

楼主(2015-04-08):
如何在镜面不锈钢上生成图案?想制作一个门板,为了使得门板更加显得的豪华,需要对镜面不锈钢进行加工,请问一下需要用到什么样的机器?

网友A:
少量的用激光雕刻,量大的话用化学腐蚀,需要专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量的用激光雕刻,量大的话用化学腐蚀,需要专门设备

感谢回复,谢谢告知。

网友:
当然丝印也可以,还能做出各种颜色
油墨必须用进口的,丝印工艺要控制好,比如烘干的温度和时间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激光打标吧。

网友:
镂空的话也可以水切割

网友:
蚀刻吧,有小型的

网友:
打标机,就是一个快速的电动针头。
手持式的。
在展会上见过,用来做名片。
但是你这个比较大,又批量生产,建议用激光氧化

网友:
批量的话,
化学腐蚀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