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旋转体外力的问题

楼主(2015-04-08):
结构

结构

说明

说明

如上图

只求分析及计算公式,不求结果

网友:
就是让减速度变为不施加力时候的56/7,加速度和摩擦力是线性关系,要求摩擦力也变为原来的56/7,那就是再施加滚筒重力7倍的力。

网友:
俺是来打酱油的。俺不懂,只能瞎说几句。速度从55—45所用时间,大概能知道什么空气阻力了、轴承摩擦力等等所做的功,能大致算出它们的大小吧;但是加垂直向下的力后,橡胶与筒体的摩擦力怎么算,还有轴承的摩擦力会不会改变?这些因素影响计算结果吗?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正

网友:
F=MV V=V0-at

网友:
这个有什么数学模型不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