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镀锌返酸后处理

楼主(2015-04-08):
碳钢焊接件镀锌后出现较严重的返酸,焊接结构是一个圆筒和一个底板开坡口焊,但是只焊内圈,外圈不焊,现在外圈有较严重的返酸腐蚀,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A:
应该是电镀蓝白锌吧
如果是外协做的镀锌,那你现在让供应商先退锌,再气抛表面,重新做镀锌,酸洗去油脂清洗后让供应商立刻用气枪对着外圈吹掉缝里的残液,最后下镀锌池镀锌
需要供应商完全的配合你才能做出完美的镀锌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镀蓝白锌吧
如果是外协做的镀锌,那你现在让供应商先退锌,再气抛表面,重新做镀锌,酸洗去油脂清 ...

    镀的是彩锌,我觉得吹干也不能保证完全解决,现在这种天气回潮比较严重,一回潮还是会有这种现象,我在想能不能再镀完锌之后马上对那些容易出现返酸的进行处理,比如说抹一点密封胶之类的。

网友B:
基本可以判断,你这种结构就是典型的只考虑前端省钱,不考虑后续报废的设计结构
可以很肯定的说,你不要做电镀锌了,只要你是这个结构,基本镀锌出来就是那个样子,你指望电镀厂配合你前面前处理完吹干,电镀的时候按照特殊方法电镀保证缝隙里有镀层,后面钝化完充分水洗,在用气枪吹干再次用水洗和热水洗,然后再烘干。。我自己写着流程我都晕菜了

解决的方法,你知识要求防锈,做达克罗或者热镀锌,膜厚要求不高,热镀锌,达克罗可以控制膜厚

可能会贵点,但是你返工来返工去,也差不多了,

要不外圈也焊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可以判断,你这种结构就是典型的只考虑前端省钱,不考虑后续报废的设计结构
可以很肯定的说,你不要做 ...

灰常感谢,已经在验证外面再焊一圈的工艺了,因为要考虑焊接变形后是否有加工余量的问题,现在就是要处理以前的镀完了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灰常感谢,已经在验证外面再焊一圈的工艺了,因为要考虑焊接变形后是否有加工余量的问题,现在就是要处理 ...

买富锌或者富铝喷灌涂料补喷,记得把工件用气枪多吹吹,因为靠加热不行,很多酸和减的残留物都是不能挥发的,靠加热无法去除

网友:
刚刚没细考虑,其实富锌或者富铝涂层也是一个不错的防锈方法,不是大批量,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