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真空度为3*10^-3Mpa的箱体,需用多厚的不锈钢板制作

楼主(2015-04-08):
要求真空度为3*10^-3Mpa的箱体,需用多厚的不锈钢板制作,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个和箱体形状也有关系

网友B:
可用于考虑的条件真的够了?

什么形状无所谓?是方筒还是圆筒无所谓?截面是长方形还是正方形无所谓?细长的还是矮扁的无所谓?

有没有加强筋什么的无所谓?

什么温度的工作环境无所谓?

。。。。。。。。。。。。。。。。。。。。。。。。。。。。。。。。。。。。。

多大个子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箱体形状也有关系

要方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用于考虑的条件真的够了?

什么形状无所谓?是方筒还是圆筒无所谓?截面是长方形还是正方形无所谓?细 ...

箱体为400*700*15000mm的长方体,温度150度    外面有加强筋支撑

网友:
这个真空度与厚度关系不大,应该从强度方面考虑,至少10mm以上。原来做过一个小东西,10mm厚,变形挺厉害。从尺寸上看像个烟筒,为啥不做圆柱的?

网友(点评):
负压容器还要考虑稳定性!

网友:
用薄壁圆筒理论计算。
这个真空度不是很理解,是外壁受3千帕的压力么?
目测用10mm,加50角钢加强,间隔400

网友:
我们做过抽到10的负3次方的,是4mm不锈钢板卷的圆桶!

网友:
看GB150, 专门讲 压力容器设计计算的。

网友:
还有用4mm的板子,额。。。真是见识了啊,我们当年用的可是超过15mm厚度的不锈钢板卷成圆筒形状的

网友:
用sw6软件计算一下就可以了。板厚约在6mm,加强采用63#槽钢,加强筋间距150mm,
5 u8 ]7 \0 L4 N/ q: b注:只针对真空,如果正压加强筋会更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