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缸选择完了,根据什么选择气管的直径

楼主(2015-04-08):
请教一下,我气压缸选择完了,根据什么选择气管的直径啊?

网友A:
你所需要的流量流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需要的流量流速

关键是不知道压缩空气的速度啊?只知道压强是0.4Mp,气缸的缸径和行程。

网友(点评):
你气缸动作速度呢?

网友(点评):
用设计要求的最大动作速度乘以气压作用的面积就得到所需要的最大流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压缩空气的速度啊?只知道压强是0.4Mp,气缸的缸径和行程。

气缸的动作速度自己定的,但是这个速度不能用到气管上吧

网友:
我司用到的通用气缸缸径从32 40 50 63 80 100到125,所有气缸接的气管都是8个的PU管 ,个别速度有要求的接头处会配个节流阀,压缩空气压力一般是0.5MPa~0.7MPa;
当然,我们设备上对气缸速度没有太多要求。

网友:
最基本的就是流量。

网友:
为了安全起见  再装个调速接头 就OK了

网友:
多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可根据气缸速度要求查CV值匹配即可。

网友:
我的习惯,一般40以下4或6, 50-80 6或8 100以上用8-10. 主要还是看流量

网友:
看耗气量,小的用6,大的8和10,主管路12,一般根据经验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