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模态和有限元模态怎么对应

楼主(2015-04-08):
我用梨先在振动台上做了5-2000Hz的扫频试验,得到几个共振频率为100,650,1000,1300Hz...

然后又做了梨的有限元模态分析,材料参数参考已有文献,得到的共振频率从第7阶到第20阶大概为300-600Hz(前6阶0 Hz)。

这个完全没法对应啊,求教~~

网友A:
梨...又不是制造的,是自己长的,你怎么建的模型
还有梨属于啥性质的材料。。。。。不明白你如何做的分析

网友:
楼主看来是闲得没事干了

网友:
你这样做 是这犁更好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梨...又不是制造的,是自己长的,你怎么建的模型
还有梨属于啥性质的材料。。。。。不明白你如何做 ...

我是用图像重构了三维模型导入ANSYS分析,梨的材质是假设为均质,并且材料参数已有文献有测得的值,为何有限元和试验得到的共振频率差这么多

楼主:
或者请问下:在振动台上的扫频试验,我用有限元是应该用哪种方法仿真呢,是模态分析还是谐响应分析?

楼主:
有人不啊

网友:
根据振型去对应

网友(2015-09-17):
如果是自由模态分析,6个0代表6个自由度的刚体模态!

网友:
谐响应分析的计算方法是模态叠加法,分析的前提是做模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