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Z轴故障

楼主(2015-04-08):
广数系统  做出来的产品纹路差    可以确定的是Z轴故障   经过测试 纹路差的地方成周期性     同时车床向正Z走异常声音小  向负Z走声音大 同时成周期性

另外 拆了镶条声音也是这     起初镶条紧点好了,最近毛病又犯了,没办法的是镶条已经紧到最紧了,另一面的螺丝已经没法紧了

网友:
拆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标题

担心丝杆坏啊    太贵了  轴承好说

网友:
轴承坏了吧  丝杠没那么容易坏的  除非撞过床子

网友:
常用受力一侧的轴承损坏

网友:
轴承损坏应该上下都有声音把,你确定镶条紧了,而不是调整块顶到位了。

网友:
基本上是丝杠轴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