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编程无效

楼主(2015-04-08):
西门子828d系统用G91编程时比如G1G91Y180F50.程序报错。但把G91改G90就可以啊。不能用增量吗?是不是哪个参数要改?

网友A:
G91 G01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G91 G01 试试

谢谢大侠。G01简写成G1就不行吗?

网友(点评):
不是,是顺序,记得西门子G91要在G1之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G01简写成G1就不行吗?

甚至是
G91
G01 X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甚至是
G91
G01 X000

现在840D怎么也不好使。走不出增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840D怎么也不好使。走不出增量

西门子 系列说道最多,你那是龙门铣还是卧加?就是格式的事,不行你在前面加个G90就像这样
G90 G0 Z200
G91
G01 X000
不行你就用  X=AC(200)   X=IC(100)  非模态指令

楼主:
谢谢了,42440号参数该成0 ,就好了。几台新设备多没改的,

网友:
42440参数是什么意思,我在参数上看怎么就只有3字头的

网友:
在通用参数 和轴参数都没有看到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甚至是
G91
G01 X000

大侠,我想跟你学数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我想跟你学数控。

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