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升降系统,电机的选择,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5-04-08):
求教电机的选择或需要怎样的一个系统,要求到最上面停住并且能承重无法掉下来,下面也是。

网友:
用液压系统更容易实现

网友A:
200公斤不重,建议用梯形丝杆,可以自锁。
2000N*0.55m=1100j ,假设10秒内完成提升动作,1100j/10s=110W,算上梯形丝杆传动效率和安全系数,110W/0.6*1.3=238.3W,故选250W电机

网友(点评):
太详细了。学习了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各位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公斤不重,建议用梯形丝杆,可以自锁。
2000N*0.55m=1100j ,假设10秒内完成提升动作,1100j/10s=110W, ...

那同步解决不了啊

网友:
如果精度不高,可以用链条,这样便宜

网友:
这个实现的方式比较多的,负载又不重 液压 气动都可以

网友:
这个要加减速机。

网友:
选蜗轮蜗杆减速机,蜗轮蜗杆结构有自锁功能,比如选SEW的电机,就选S系列的。

网友(点评):
要同步的话,就要用同一个电机,同时驱动两端。

网友:
一个电机实现同步好弄点,两个电机够呛吧

网友:
两个电机不建议,一来没必要,才200G

网友:
用浮动连接,电子尺实时检测。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确定方案,你这方案两层能同步吗?
精度不高就用链轮,东西太轻了,放心弄。
我个人最不想用的就是蜗轮蜗杆减速机,效率太低,但如果就制作一台提升机,也可以。感觉K系列减速机还是和实用的。

网友B:
这个最好是使用单动力,左右两边使用直线轴承或直线导轨作导向,因为物体重量不算太重,使用单丝杆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公斤不重,建议用梯形丝杆,可以自锁。
2000N*0.55m=1100j ,假设10秒内完成提升动作,1100j/10s=110W, ...

感谢你的意见,我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想请教一下,100公斤的东西也就是110W的电机就可以了吗?如果50公斤是55W,是这样的吗?还有电机我发现有好多种类,具体应该要选哪种电机呢?

网友(点评):
你找点最基础的书看,基本物理量总得搞明白。电机简单分有直流、交流、步进、伺服,这种工况一般用交流或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好是使用单动力,左右两边使用直线轴承或直线导轨作导向,因为物体重量不算太重,使用单丝杆就可以解 ...

嗯,谢谢指导,关于电机要选什么类型的?

网友C:
用链轮链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链轮链条吧

这样感觉声音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指导,关于电机要选什么类型的?

如果有精度要求就使用伺服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公斤不重,建议用梯形丝杆,可以自锁。
2000N*0.55m=1100j ,假设10秒内完成提升动作,1100j/10s=110W,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提个建议,要考虑下降时速度控制的问题。我之前做了类似的升降机,没考虑下降阶段,结果下降阶段自重太重,电机的再生制动能力不够,造成下降速度不可控,最后加了反向自锁机构才得以解决问题。

网友:
此处不是很了解具体怎么使用,工作环境。个人觉得此处直接采用悬臂梁加直线导轨即可。这样能省一个电机,不用考虑同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