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曲线驱动阵列的问题

楼主(2015-04-08):
如图,我画一个绞龙搅拌用的叶片,用曲线驱动阵列一个圆柱拉伸特征,结果显示该面不能结束拉伸特征,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曲线驱动应该是封闭的,像这个应该用扫描做啊。

网友B: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哦!!!!!!!!

网友C:
不用太麻烦,你可以找工具直拉画出来。

网友:
曲线阵列不常用

网友D:
你是必须用曲线驱动功能吗,不然的话直接用螺旋线功能就可以了。具体可以M我,网速很慢图片跟文件都传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驱动应该是封闭的,像这个应该用扫描做啊。

请问一下,扫描不是只能扫除一片的吗,怎么做出这种一条一条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哦!!!!!!!!

我想做出那张图的效果,用一个拉伸成的圆柱,然后沿着螺旋线做曲线阵列,做出有旋转栏杆的效果,是用在圆筒搅拌用的。

网友:
这个意思是说你的源拉伸特征的拉伸终止条件不符合曲线驱动阵列的条件,一旦使用曲线驱动阵列,则阵列后的其它拉伸特征的拉伸终止条件不存在了,即阵列后的其它拉伸特征无法成型。所以你要修改源拉伸特征的提倡终止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太麻烦,你可以找工具直拉画出来。

请问怎么做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必须用曲线驱动功能吗,不然的话直接用螺旋线功能就可以了。具体可以M我,网速很慢图片跟文件都传不上来 ...

狼哥,螺旋线功能不是只能是草图吗,怎么做出这种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哥,螺旋线功能不是只能是草图吗,怎么做出这种效果

网友E:
这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怎么样

正解,就是要这种效果,谢谢!

网友:
貌似不太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