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动画和受力分析的电脑配置问题

楼主(2015-04-09):
划分网格的时候提示内存不足是指什么内存?就这个图。
别外用SW作动画,最低要什么配置?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我记SOLIDWORKS有个资源监控器,当内存不足时候为了防止突然关闭,客户丢失文件就提示内存不足,这个时候你可以关掉SOLIDWOKS,清理下内存再重新打开。我用的电脑是4G内存,做一般的动画没问题,建议你用8G的。

网友(点评):
2012的SW,清理内存不管用。公司的破电脑,才2G内存。

网友(点评):
2G内存不是不能做,但悠着点,随时duang,duang,duang,申请个高配电脑,比申请招待费难不知道多少。

网友(点评):
我升级到2014版本后,很少出现提示内存不够这个问题了。机器内存还是2G的。

网友(点评):
发错了,还是4G内存。话说点评的内容不能更改吗?

网友:
就是指物理内存,我理解是不是显存,因为我做渲染的时候通过测试也发现实电脑内存影响比较大,也出现大装配体渲染出现您说的那句话,最后放到一个内存达到8G的电脑里渲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