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置的方式

楼主(2015-04-09):
各位大神:

    请教下,一个矩形工件902*532*84,重1KG,用什么方式能保证装载的数量、能保证外观不被撞伤、运输不掉落呢?

网友A:
什么材料,运输方式,路程?我是帮楼下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运输方式,路程?我是帮楼下问的

不锈钢的,可以用手推、牵引车拉,约500米的路程。

网友B:
做个框吧,像储物柜那样。反正都是长期用,要是临时用一下你也不会来问。重量那么轻,用木头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框吧,像储物柜那样。反正都是长期用,要是临时用一下你也不会来问。重量那么轻,用木头做就行了

以前就是用框做的,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比较容易损坏,维修耗时耗力。再说,用AGV车拉的话,拉不了几次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就是用框做的,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比较容易损坏,维修耗时耗力。再说,用AGV车拉的话,拉不了几次呀
 ...

主体用型材啊,隔层加木板

网友(点评):
而且可以在底下加万向轮,底下一头做勾一头做个环跟火车似的拉着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体用型材啊,隔层加木板

木板易掉落碎屑在工件中,经常有这种现象。

网友:
网上那种物流小车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板易掉落碎屑在工件中,经常有这种现象。

这都想不出办法?不嫌重的话就整体全用型材,然后买胶皮包一下。有那种成卷的胶皮带,用胶水粘上就是了。
办法都是想出来的

网友(点评):
可以做成双排的,也就是宽度1米8这样,这样子单个架的高度就可以做高,不易倾倒

网友B:
你要是离得近,量大,我就接你这活来做做

网友:
量大的话定制店塑料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离得近,量大,我就接你这活来做做

我在中山这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中山这边

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