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配合问题

楼主(2015-04-09):
M400XP12-H6/g6 的公差怎么查出公差配合的尺寸

网友:
H7和g6就是公差等级了,去翻下书对照一下就是了

网友(点评):
楼主的公差配合写错了

网友(点评):
哈哈,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网友:
H6g6再结合公称尺寸查表。。。

网友:
可以查一下设计手册,还有,你这个公差表示方法有问题,你自己看看相关资料

楼主:
有这两张图片可以算螺距 8以下的了,但螺距为12的依然没有准确的数据,大家都懂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两张图片可以算螺距 8以下的了,但螺距为12的依然没有准确的数据,大家都懂了吗

不懂。。。。

网友:
M400XP12-H6/g6
楼主的公差配合写错了。

螺纹的公差配合和轴孔的意思是一样,表示法不同,数字在前字母在后。
M400XP12-6H/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