筋条焊接

楼主(2015-04-09):
如下图所示的滚筒,里面有八根旋转的筋条,滚筒直径300,高度1000,筋条长宽20X1,高度1000多,采用的焊接工艺。
想问下筋条采用20X1的直条好焊接吗?还是筋条要切割成别的形状?

楼主:
二楼我占了

网友A:
螺旋叶片钣金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叶片钣金展开

谢谢回复,我试试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
1MM板材直接焊接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叶片钣金展开

钣金件的放样没有引导线,如何是好?大神赐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钣金件的放样没有引导线,如何是好?大神赐教

会了,原来3d草图是一根和螺旋线重合的样条曲线
在附一张展开图

网友:
恩恩,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