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如何进行电路板焊点的热循环疲劳寿命仿真?

楼主(2015-04-09):
热疲劳寿命是研究热应力的破坏么?是否应该采用热--结构耦合分析模块呢?
如果哪位大神有这相关的资料请分享,我将不胜感激。。。。

网友:
其实思路都差不多。
1,知道温度载荷谱,需要明确温度变化和循环数
2,温度结构耦合分析,温度引起结构应力变化
3,不同温度对应不同应力,这样得到应力变化
4,有应力变化和循环,那就可以估算疲劳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