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往复式摆动机构(撑开袋口)怎么设计

楼主(2015-04-09):
各位大侠,下面这个撑开袋口的机构怎样设计?

网友:
看不清楚是什么机构

楼主:
料落在袋子后,左右的两个爪子自动张开,撑开袋口。

网友:
用连杆机构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A:
这个结构比较简单,过程是:真空开袋口--撑袋手插入--撑袋收打开--撑袋手旋转90度--袋入出料口--夹持--气动夹紧

网友(2015-06-12):
6楼分析很到位,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料落在袋子后,左右的两个爪子自动张开,撑开袋口。

说的那么简单  具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比较简单,过程是:真空开袋口--撑袋手插入--撑袋收打开--撑袋手旋转90度--袋入出料口--夹持--气动 ...

请问大侠,怎么确保撑带夹爪准确的插入袋中,如果像超市里面的食品袋都是紧密贴合的,怎么插啊
难道用吸盘从两侧吸吗 请指点  谢谢!

网友:
两侧真空吸开

网友(2015-08-31):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比较简单,过程是:真空开袋口--撑袋手插入--撑袋收打开--撑袋手旋转90度--袋入出料口--夹持--气动 ...

这位工程师您好,我想问下,撑开袋子旋转90度这个过程是用摆动气缸实现旋转还是步进电机呢?

网友:
有视频吗

网友(2015-10-31):
你是做什么包装的

网友:
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