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式砂轮机电压是380还是220?

楼主(2015-04-09):
谁知道落地式砂轮机电压是380还是220

网友:
通常是380的

网友:
电机铭牌没有了吗?另外如果是220的话电机外边有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0的多

正解。。。

网友:
工业一般都是380,但是也有220的。看需要,

网友:
工业的一般都380,你拆开看看接线盒。UVW标准是三相380,LN的是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