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图中,这个符号的下面的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5-04-09):
明细表丢了,装配图里面,下面的数字9是什么意思。是指这个位置装9个这样的零件,还是该零件在整张装配图中的总数是9个

网友A:
好眼熟呀,X导轨滑台,9应该是数量,图上表示9个螺栓15和9个紧顶螺钉44,螺丝大小估计是M10螺栓和M8紧顶螺钉。。。。。。。请问楼主是那行的

补充内容 (2015-4-10 09:56):
有个小徒弟问过我类似的问题,设上面那图的,有可能是同行。。。嘿嘿

网友(点评):
这么熟悉,这图不是你们公司或者就是你干的吧,哈哈

网友:
我用的软件标出来没有9,应该是数量

网友:
这个是指数字所代表的零件是配套装配

网友B:
我也觉得是数量,公司有图纸设计标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眼熟呀,X导轨滑台,9应该是数量,图上表示9个螺栓15和9个紧顶螺钉44,螺丝大小估计是M10螺栓和M8紧顶螺钉 ...

这个光看个截图就知道螺纹大小,不愧是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是数量,公司有图纸设计标准吗?

小公司表示没有这种东西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标法

网友:
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标注。

网友:
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