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器件:拉力越拉越小

楼主(2015-04-09):
力是越拉越小,如图所示。

补充内容 (2015-4-9 18:22):
要在负载的作用下,产生这样的效果

网友:
压缩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铁

牛x

网友:
弹簧的弹力和弹簧的形变量(伸长或压缩值)成正比。写作:F=k·x ,先拉长,挂上负载,回位过程中遵循图示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种

除了这种,还有其他的结构吗?